电源做好后要用什么东西来测试

楼主(2007-11-20):
请教一下各位背辈,比如设计了一个12V转5V,5A的开关电源,我应该用什么东西来测试这个电源?电阻吗?

网友A:
各位背辈?

Baby?

“测试”当然是根据你的设计要求而定。用什么东西那要看测试什么项目。测负载调整率用假负载电压表电流表,可能还有交流稳压电源。测量绝缘强度用耐压测试仪。……

楼主:
前辈前辈

我用五笔这二个字容易打错
假负载电压表电流表是什么东西?是不是还有一种电阻也能用来做这个的?

网友A:
假负载就是电阻,功率要够大,最好可以调整并读出数值(类似电阻箱,但功率大)。
电压表电流表,要求不高时可以用万用表代替。

还是先搞清楚需要测试什么项目。

网友B:
一般都是负载机和示波器

拉载,测试静态和动态参数。看波形。
像电脑用的ATX电源要真的全部测试的话,手工测试得一天。

网友A:
楼上

全部测试,十天未必够用。
高温低温循环湿度振动……

网友C:
需要测试什么指标,就需要用到对应的设备。

楼主:
呵呵

我搞过五年的软件项目测试(当然不是国内企业的小项目),估计要测什么我还比较能搞定的.
问题是我现在得找个工具,昨天在网站上看到一个大大的水泥电阻,好像是可调的,要放在水里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