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开关电源,可是24V输出不能带负载,请教

楼主(2007-11-21):
(无正文)

楼主:
图在这里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要着重考虑怎样降低交叉调整率,

在整流二极管上串uH级电感即可解决,或将输出滤波电感合用一个低u磁环,调整匝比可更好解决这个问题。

要在24V输出也串电感(假设为L7)
L6、L7在同一低u磁环上并绕,以降低交叉调整。

并尽量正确分配24V 和5V的功率

自己去搜索下“交叉调整”吧

网友B:
主要原因是5V端没有接死负载

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如果电压反馈组没有死负载的话,这一组空载的情况下,开关占空比很小,别的绕组负载能力会自然很弱.

在5V端接个死负载就行了

楼主:
谢谢两位,我现在试验以下

网友C:
而24V不能带负载

一点都不能带?如果是一点负载都带不了,可能已经不是交叉调整率的问题了。依我看,除了楼上各位说的原因外,是不是能考虑一下:24v的整流管能用5819?我忘了5819的具体耐压值,但是它是个低压肖特基管是可以肯定的,耐压不会超过80v。而你24v输出的峰值电压远远高于这个数。

网友D:
变压器相位有没有问题?

多路输出的反激,建议变压器用串绕!

网友E:
这个电路不能带载应该是正常的……

因为24V基本上‘失控’的……

davidli88为什么在5V上接死负载可以解决?很疑惑,请教!

感觉接个死负载似乎也只是减轻问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把。

网友F:
變壓器相位反了吧?

网友A:
呵呵,7楼的tk1209 眼睛很尖啊

24v用1N5819整流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G:
请教关于C11的作用

我也是一个新手, 我想问一下电容C11的作用是什么? 另外,光耦的后一级电路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H:
问一下,怎么钳位电路都用tvs管了

问一下,怎么钳位电路都用tvs管了,与传统的RCD钳位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I:
线路错误

线路的相位反了,你这个电源变成正激的了!!!

网友J(2017-01-28):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没有,一起讨论313835173

网友J:
应该是反馈组,轻载占空比小导致的非反馈组无法带载

网友K(2017-03-28):
很好值的学习
亿配芯  YIBEIIC.COM  一家专业做电子元器件配单的商城平台
还有不少开发板等你来挖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