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基础问题

楼主(2007-11-21):
  我是开关电源初学者
  我用的脉宽调制芯片是UC3842,电路原理图也画好了,就是不 知道怎么计算频率,电阻,电容的值,请指点下,把公式传过来,给我说下经验心得,万分的感谢,我是一名初学者,但是真的想把开关电源学好..

网友A:
把你的图发上来

一个元件一个元件慢慢说吧。
要是连变压器在内,那可得说上一段时间,还得你的基础知识够用。

网友B:
关于频率

不同的芯片生产商,频率的确定不完全一样,但是相差不多,一般情况下,频率等于1.88/Rt*Ct。定时电阻的阻值一般取值大于5.1k。这样能产生较大的占空比。更详细的资料可以从厂家提供的规格书中查到。规格书在网上有很多。

网友C:
电源技术

我要我要

网友D(2013-08-15):
引用 网友A:
一个元件一个元件慢慢说吧。要是连变压器在内,那可得说上一段时间,还得你的基础知识够用。  ...

求电阻  电容值算法啊  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