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V,80MA的开关控制如何实现

楼主(2007-11-22):
现在有1.2V,最大负载80MA,计划用三极管控制开关,但觉得损耗太大,MOS管阀值电压似乎太低,模拟开关又太贵~~~~
请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A: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楼主:
找到目前的低压开关PFP1003/5 FAIRCHILD的方案

不过刚好工作电压在1.2V,比较没有裕量

是有点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的感觉,呵呵~~~

没办法啊^^

包括DC-DC,95%都闲低,人都要疯了

还请各位高手有什么好方法提供

楼主:
TR,MOS实现的话,有什么风险?

TR,MOS实现的话,有什么风险?

网友B:
能解决,但要用ASIC

自己设计的MOSFET,开启电压可以很低,就像计算机CPU里那样的

显然LZ不可能做ASIC

一个“凑合”的方案就是给 MOSFET 加热,温度高点,VGS 就有保证了

楼主:
楼上觉得从可靠性考虑,怎么样?

楼上高人,觉得从可靠性考虑
1.用一个三极管,控制MOS管,可靠性怎么样?

2.模拟开关大概2毛美金,感觉更可靠

网友B:
没听说过1.2V的模拟开关

不过你可以去各厂家网站搜搜,现在模拟技术发展也挺快
模拟开关其实也就是MOSFET

三极管控制MOS管的目的是什么?这同样不能解决1.2V电压的问题

能否只用三极管,要看你关心的损耗主要是压降还是基极电流。有的三极管饱和压降能达到0.2V以下。

楼主:
回楼上

回楼上
1.模拟开关本来是用来切换模拟器件,一般的工作范围都在供电电压内,
2.由于现在这里的情况是,电流小,80MA,电压小,1.2V,所以用模拟开关来实现电源开关的作用,与几个厂家FAE讨论他们也觉得可行.好处时导通电阻小,大约0.5ohm,如INERSILE:ISL84715,6等
3.三极管控制MOS管的目的是MOS管承担低损耗电压,通电源.而三极管实现MOS管的阀值开启,因为目前控制信号也只有1.2V,直接控制MOS,会因为阀值太低而Ron很大,1ohm以上.
4.用三极管的话,VCE主要取决于IC把,主要关心饱和CE压降,基极电流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