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

楼主(2007-11-27):
菜菜的问个问题:双电源系统怎么设计?
一个电子产品,即可以用电池供电,又要可以通过DC电源插座由外部电源供电,要求:
1、外部电源供电时不会对电池充电;
2、不管是电池还是外部电源极性接反时都不会烧毁接在电源输入端的极性钽/电解电容;
注:我采用的是三脚的DC插座,理论上外部电源接入时是会断开电池回路的,不知是否安全。以下是我的电路设计:

楼主:
以下是加保护电容后的电路

以下是加保护电容后的电路,但未对电池进行保护

楼主:
请指正!

目前的测试未发现问题,但总感觉有问题,不放心,请大家指正!

网友A:
电池保护可以在电池盒上做**

楼主:

请四楼指教:“电池保护可以在电池盒上做文章”该怎么做?
此时的外部触发事件就是“外部电源接头插入DC插座”,除了插座自身的断开保护外,怎样再同时触发其它事件呢?

另:有人提到说如果接1N5817,要考虑后面的实际功耗,如果后面的功耗过低的话,5817是会截至的。如单片机的低功耗状态等,一旦进入可能就会无法启动了。但这个参数,在5817上面好像没有看到过。那么,应该怎样设计呢?
注:现在后面的负载最低功耗时有15uA左右。

网友B:
用二个MOS管吧,就是成本高了点...

用二个MOS管吧,就是成本高了点...

楼主:
这样可行吗?

我这样做可行吗?马上要生产了··

网友C:
晕,这里也有一个?

楼主:
to:xwj

to xwj:
不好意思了!总感觉不踏实,说不上哪里有问题。您说的“这样接照样会烧”,可否解释下?谢谢!!

网友C:
呵呵,没事的,DC插座有开关断开的话反接不会烧的

网友D(2011-06-27):
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