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那个节电插座是咋回事?是不是骗人的啊?

楼主(2007-11-28):
说是电视机遥控关机后,会自动切断电源,开机时,用遥控器按一下键,马上就能恢复供电?

偶就想不通,这玩意儿怎么实现?

偶想可以用电源功耗检测,一旦低于一定值,切断电源,这还说的过去,不过成本不低啊,至于用遥控恢复供电?怎么实现?检测红外?插座被挡着怎么办?

不明白,该不是骗人的吧

网友A:
呵呵,这种节能... 做在电视机里还有可能,外接就不可信了

网友B:
待机要电啊,怎么节能?

网友C:
这东东我见过

一般电视 待机时与正常工作时电流有一个差值。我们正常使用时,特别是晚上关机后,其交流电源是没有断开的,就是所谓的 待机,此时也在消耗电能。
那东东就是利用待机时与正常工作时电流的那个差值来实现的,如果感知现在电流小了,其自动延时几秒后就通过一继电器断开交流电源。开机时,它也是利用电视机摇控的红外线感知信号,再接通继电器的。只是它的待机电流比电视机的待机电流小很多,所以是“节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