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内阻,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又都做何解释

楼主(2007-12-04):
如果是用电压源来驱动的,则输入阻抗越大越好;如果是用电流源来驱动的,则阻抗越小越好

我们常用一个理想电压源串联一个电阻r的方式来等效一个实际的电压源。这个跟理想电压源串联的电阻r,就是(信号源/放大器输出/电源)的内阻了。

烦劳回答一下

楼主:
自己搜索了一下,呵呵,有发现

关于电池内阻测量的交、直流法之争,有充足的理论和技术上的理由否定直流法,试与网友们商榷如下:

(1)从理论上讲,直流法应该遵从直流放电曲线,特点为电流跳变后其端电压有几分钟至十几分钟的不稳定期,跳变为正时具体为:先下跌、后回弹、再进入正常缓慢下降。这一不稳定期有很强的个体离散性,从未见精确的数学描述。小的电流跳变下无精度可言,大的电流跳变则难以持久(美国ALBER专利规定为70安3.25秒),当跳变维持时间刚好落在最不稳定区时,没有人能够讲请各变量之间的物理规律,也就是说:直流法物理含义不清。所谓“内阻等于电压变化量与电流变化量之比”的定义,属于把高中物理教科书中理想电池模型当真的一种想当然,完全没有考虑真实电池的超长稳定时间的客观存在。
    反之,交流法测量的是欧姆定律下的等效阻抗,特别是用纯阻校正相位后,相敏输出的是等效阻抗中的纯阻分量,其物理含义十分明确。

(2)从技术上讲,直流法本质上测量的是电流跳变下的电压跳变,这一电压跳变比大基数的电池端电压小一到两个数量级,已难保证测量精度,更何况直流法无法把不同金属的接触热电势,潮湿下微电池的电动势等有害直流电压排除在测量结果外,可以肯定直流法精度有限,福光电导仪的测量上限为20000S(合0。05毫欧姆)即为明证。
    至于推崇直流法的人以交流法与频率有关无法统一、交流法无法抗干扰等理由判交流法死刑,恐怕更多的是出于商业利益而非科学真理。

(3)从仪表校核上讲,直流放电法依赖的是被测电池的储存能量,无法测量无存储能量的纯电阻,也就是说:无法用已知的标准电阻进行校核,由于世上没有内阻恒定不变的标准电池,选用者极易陷入“蒙谁谁没招”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