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否将两个相同参数的ldo直接并联使用?

楼主(2007-12-05):
请问能否将两个相同参数的ldo直接并联使用?

网友A:
一般不行,有回路了!!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不过要注意分流均匀。

网友:
如果参数是完全相同的,

那还说啥啊。。。

网友A:
找两片相同的树叶,有点难啊!!呵呵

楼主:
ha

是一个双输出的ldo,一开始是一路射频,一路单片,由于后来某个元件的瞬态功率加大,才出此下策,实际使用可以,但不知有无其它害处,损耗会否增加?因为是微型LI电池供电的....

网友C:
最好在每路输出上串一个小电阻,

毕竟任意两个片子都是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