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DC-DC,一般用什么做反馈,变压器上加个次级还是光耦

楼主(2007-12-06):
请教一下,做隔离DC-DC,一般用什么做反馈,变压器上加个次级还是光耦,或者单独做一个反馈用的变压器?
还有为什么用光耦都是加在补偿脚上的?

网友A:
一般建议用光耦,稳压更精确,调整范围更好些

网友B:
用光藕之外有没有必要再绕一个绕组?

楼主:
呵呵

我手上二本书,一本英国人的,一本美国人的,英国人的推荐用光耦,美国人的推荐单独加一个变压器的方式.我不过结合我自己做的玩意,我又感觉在变压器上加个和输出一样匝数的次级也不错.郁闷了.....

楼主:
变压器上加输出

在变压器上加个和输出一样匝数的次级来做反馈失败了,输出那一路上不了电流了,电流一下,电压就调下来了.

网友B:
楼上那样除非两路次级的负载完全一样

网友C:
楼主还不清楚多路输出的交叉调整率

另加绕组不是不行,调整率会变差。

楼主:
maychang给讲讲...

楼主还不清楚多路输出的交叉调整率

另加绕组不是不行,调整率会变差。

给讲讲,我没接触过这东西....

网友C:
简单说说

稳定输出靠的是反馈,反馈总要取样,将取得的电压反馈到控制端。你另加一个绕组,取的是附加绕组输出的电压而不是电源(整机)输出电压,附加绕组输出电压和电源输出电压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用光耦则取样取的是电源输出电压。

网友B:
在反馈绕组加一个假负载试一下,应该能带负载拉

楼主:
回10楼

回10楼,我试过了,小电流的情况下没有问题,比如挂几个LED之类的,但我试了挂1A左右的东西,就直接掉下去了.应该是这样子的做法不行的.
我打算改用光耦或按书本上的说的,单独在级连加一个反馈用的变压器.

网友D(2008-03-25):
用磁耦隔离吧!

网友D:
用磁耦隔离吧!

ADI的ADUM524X系列,方便又好用,开发还行,自己玩就贵点了好象!1
 相关链接:http://www.adum.com.cn/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