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DC3V升压到19KV,不知从何入手,DX路过看看

楼主(2007-12-06):
(无正文)

楼主:
上传电路图

网友A:
re

变压器麻烦,可参考警棍。

网友B:
只能它激振荡,自己用555或别的做个方波振荡器驱动三极管

网友C:
倍压后电流很小,这点要注意

楼主:
谢谢。请问xwj

它激这样产生的方波频率,占空比都恒定的,是否会造成输出电压波动会很大?

网友B:
变化是可以预测的

哼明显,输出的内阻肯定很高,只有开路才会有足够高的电压,因此分析开路和短路状态即可

楼主:
修改后的电路

前端这样就可以了?菜鸟一个,确实不知道这样是否就可以了,另外这个电路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