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讲BUCK控制器用于反激?将输出短路,电感改为反激变压器

楼主(2007-12-12):
变压器两组输出,多余的一组输出用于电压反馈。

网友A:
Buck电路与反激拓扑完全不同

也没有见过专用于Buck电路的控制器。
最好说清你用的控制器型号。

楼主:
呵呵,这个:

 相关链接:http://www.linear.com/pc/productDetail.jsp?navId=H0,C1,C1003,C1042,C1032,C1064,P2267

楼主:
画了个示意图,是这样的:

上面是BUCK电路,下面是改后的反激,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A:
回 音乐乐乐

现在我才理解你在1楼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电路,LT1934输出脉冲方向与你要求的相反。LT1934输出为高时晶体管应该导通,你的电路却是截止。而且LT1934是发射极输出,没有下拉,你的开关管无法导通。
开关管应该有RCD吸收回路。
可以改进一下,待我慢慢画出图来。

网友B:
LZ理解错误

单端正激是由BUCK演变而来,而单端反激是由buck-boost(俗称极性反转)演变而来。
如maychang所言,从磁性元件对负载的能量馈送上可以很容易的区分。

楼主:
谢谢,先不考虑演变关系,就想利用一下现有的IC

  内部的脉冲电路和控制电路,看看能不能改进成反激,这样既能隔离又能多路输出:)

网友C:
可以是可以,我以前见人用过。

事实上,buck型电源后半周期就是反激的。

不过你还要注意下激励部分的吸收,还有变压器。

楼主:
呵呵,我也是觉得BUCK的后半周期和反激差不多来着

 不过要改成反激可能需要改动的地方比较多,也不知道能不能稳定工作。

网友D:
以前我也问过这个问题,不过我是菜鸟,改不出来

一直没动手,先把现有的几个方案都搞熟再说了

楼主:
哈,等待6楼ing

网友A:
看看这个能不能用?

MOS管门极未加保护措施,故输入电压不能超过20V(一般MOS功率管门极耐压为20V)。

网友D:
maychang版主的图,R3,R4是反馈吗?

楼主:
为什么要外阔开关管呢?

用内置的不行吗?那个8550是做什么的呀?

网友E:
内置的应该可以,但是由于反击电路开关关断时候MOS DS电压会是输入的2倍,内置的必须输入电压小于17伏
MayChang 的方案里T1是放调MOS管输入电容上的电,让MOS更快关断。

网友A:
楼主没有看明白

用外部MOS管,电源电压可任意,用内部管子,如 wuyan_feng 所说,电源电压不能任意。
当然,电源电压高过20V时,给LT1934供电需要另外考虑。
8550如 wuyan_feng 所说,给MOS管输入电容放电用。

网友D:
晕,没人验证13楼的图呀?

楼主:
ls,我去实验去,呵呵,等消息吧

网友D:
等乐乐的好消息,目前太忙,好多电路都没有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