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个电路

楼主(2007-12-13):
笔记本上面的一个电源电路
19V转3.3V
电路原理比较简单了
431提供基准电压1.24V
这个电路据说用了很久了
但是这一次新板子过来把吃3.3v电那个ic给烧了
现在不知道是mos管烧了而把那块ic烧了,还是那块ic烧了把mos管烧了

因为,这是最早上的一个电,所以后面的都不清楚

楼主:
AC_BAT_SYS是电池的电压,19V

因为上电的时候没注意mos是否是慢慢加热烧的

大家看下这个mos管是不是不能承受这么大的功率?
按说1-2w应该可以

楼主:
datasheet说 44w都没问题,晕!

网友A:
你加散热片了没有?好好看看手册,看44W是在什么条件

才可以实现的……

楼主:
大家都来发表发表意见

网友A:
笔记本里没有这样的电路吧……

楼主:
有啊

电源部分
给EC供电的3VA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