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还是原始通用一点的东西好,第一个打板的电源失败了

楼主(2007-12-20):
用LM3485做的12V转5V,结果打死都上不到3A.今天晚上到国半的论坛查了一下,竟然好多和我一样的问题,但都是没有答案的,只看到有一个人说这东西上不了大电流的.我晕啊.....................
还是改用UC384X或TL1451得了.

网友A:
哈哈,我拿器件通常打折用....

网友B:
总要留出余量

所谓“宽打窄用”。

网友C:
这跟打折和留余量有什么关系?

LM3485只是个PWM芯片,功率器件是外接的,别说3A,上10A都没问题。

网友A:
那就是外面的电路设计得不够好了。电感,驱动电路等等

楼主:
回dadodo,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外接功率管的,上多少A都没有问题,但这几天折腾下来(换功率管换二极换电感)就是搞不定,只能折腾到1A左右.查了一下国半的网站,好多老外用国半的评估板做的也上不了不3A的电流.
而且这东西的外围电路相当的简单的,根本没有给你别的拆腾的机会.

楼主:
要不就是我布板的问题

郁闷了...........

网友C:
机会还是有的

把图完整贴出来,正因为简单,有一点点细节没注意就出问题。

网友D:
RE

Q1 D1为什么?

楼主:
回楼上

回楼上,那是国半推荐的电路,我用的这个是这一样的,MOS管我用FDS6681,二极管是MBR20100,我用IRF1945加MBR1545也试过.

网友E:
不知道各位兄弟用的Radj是多大啊。
如果MOS管的内阻大,就要把Radj放大一些。
datasheet的第10页提到这个问题啊。
同样的其他参数,换了MOS就不同了。

网友C:
给个PDF有啥用

我这有PDF。
这个电路的关键点是MOS,而且RADJ、CADJ都会影响最大输出电流。
另外,PCB布线太细太长都会影响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