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自己设计个电源,请帮分析此图能否运行

楼主(2007-12-22):
(无正文)

网友A:
要求最大输出电流多大呢?

网友B:
这种电路的转换效率非常低,特别是输出低电压时

网友C:
不是完整的图,而且太复杂

首先有几个元件多余,左边二极管4148什么用也没有,运放8脚和14脚上电阻也没有用。
其次运放的9脚和13脚经电阻去哪里,不知道。
U7B完全按照差动电路设计,其输出却是开环工作的U7C,不知道楼主怎么想的。

所有元件均无标号,好像故意给回复制造困难,这是很不好的习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谢谢楼上的回复

发现左边二极管4148没有也可以,运放8脚和14脚上电阻是为了保护那两个S8050的。
运放的9脚和13脚经电阻接了电路中的D/A转换,用来程控输出电压及限流值.D/A输出为0~2.5V.U?B完全按照差动电路设计,是为了放大电流信号;其输出所接的开环工作的U?C,是做为比较器来用的.这个电路还没有实验,分析可以用,但是可以要调整参数,还在继续设计中
因为画完图就传上来了,没有注意元件标号,为回复制造了困难下次改正

网友C:
我已经说过

运放8脚和14脚上电阻多余,两支8050不必加电阻保护。
实际上,8050发射结能够承受的电流比运放能够输出的电流大得多,而324输出端允许短路到地。

网友D:
恒压部分问题不大,恒流部分减少一个运放,

恒压部分问题不大;恒流部分减少一个运放,
用2个运放,在电流大时,很容易振荡,
要在324 7脚加滤波电容,但是加电容后,
电路动态特性变差,需要补偿.头疼着呢!

楼主:
经验不足

试了下,恒压是没有问题,恒流一加上就振荡,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