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模块怎么设计呀?

楼主(2007-12-22):
刚应聘到一家公司上班,公司总工给出了下面一个这样的题目,带有考察的意图,请大家帮帮我!非常感谢!

设计一个电源模块,符合以下要求:
输入: DC8-24V;
输出:  1. 12V,2A ;
       2. 3.3V,1A
参考芯片:max618,AS1117-3.3V

请教:
利用上述两种芯片可以实现上述电源模块的方案吗?
要实现上述的电源模块,我应该使用哪种芯片呀?请高手给指点指点!

楼主:
WR:

呵呵,几天了,没有一个人回复,真惨呀!还是要自己努力呀!
经过比较后,本人决定采用如下方案,请同行、高手们看看,帮我参考参考,看我的方案可行不。
首先,用两片LM2575将DC8V-24V 分别降至5V,然后 再分别用:MAX618 boost输出12V(输出电流为500mA,没达到要求),AS1117 buck输出DC3.3V(稳定峰值电流为 1A,基本达到要求).
谢谢!

网友A:
用max618

做成反击模式,变压器次级2组,一组12v,一组3.3v,12v反馈,也可以加入10%-20%的3.3v的反馈,as1117-3.3不用。

楼主:
RE

你好,3楼的,看不懂呀。你有相关的资料吗?给看看,可以吗?
先谢谢了!

楼主:
RE

经过两周的辛勤劳动,我终于有了比较满意的方案,如下图所示:
请大家看看,提提宝贵的意见!
先谢谢了!

网友B:
有两点需要注意

升降压电路明显是SEPIC型,L1、L2中绕在同一磁芯上的两组线圈,且磁芯体积比传统的单端正激、单端反激还要大。

12V降到3.3V(1A)明显错误,封装耗散功率有8.7W吗?

可见,楼主还处于约上谈兵,并没有进行试验。

网友C:
12V的用BOOST,3.3V的用BUCK,

题目笼统。用两块max618,一块是12V,一块是3.3V,电流都不够。要换电流大的,12V的用BOOST,3.3V的用BUCK,可能好找一点。用一块AX2596代替一块max618,一块是3.3V,电流够。缺12V的用BOOST。

楼主:
RE

回复7楼:
“封装耗散功率有8.7W”,你是从哪得来的这个数字? 是 12-3.3=8.7 吗?
请指点迷津!

回复8楼:
AX2596是降压芯片呀?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
谢谢!

网友D:
re

AS1117是LDO吧,把压差的功率都消耗在内部功率管上了,12V到3.3V在1A用LDO肯定不行,虽说便宜。

楼主:
RE

10楼的老师,你好!
AS1117确实就是LDO芯片。如果这样不行,那么你能给我推荐一种好的方案吗?

说明:这个3.3V的电压是给C8051F系列芯片供电的。

网友D:
呵呵

我也是新手,呵呵。全部用DC-DC来转换的话市场上满足要求的芯片挺多的.不过从你这个题目来看,12V应该是从24V直接DC-DC而来;另外给了个LDO芯片,如果3.3V的 core电压要求纹波比较小,那么LDO就比较合适,可以用DC-DC先得到5V,然后再用LDO从5V-3.3V有可能还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