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可以输出12V的电压吗?

楼主(2007-12-22):
请教:
当输入为:DC 8V-24V 的时候,利用 LM2575可以输出12V的电压吗?

网友A:
可调的输出小于输入

输入至少要大于12伏,比如15伏,2576才可能输出12伏

故当输入为8-12伏时,2576不能输出12伏

楼主:
WR:2 楼

2576? 还是2575?

网友B:
可以采用SPECT模式实现

网友A:
是2575,但都是一个系列,2575为1A,2576为3A

3楼: WR:2 楼

2576? 还是2575?

网友C:
sepic模式可以

一个电感变成2个电感

网友D:
2575-ADJ 或2576-ADJ

2576比2575功率大一些

楼主:
RE

谢谢大家!
这个功能我已经用SEPIC芯片实现了!大家帮我看看,有啥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