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开关电源,LDO电源的区别?

楼主(2007-12-22):
请教:线性电源,开关电源,LDO电源有什么区别呀?
谢谢!

网友A:
回楼主

那可办不到。
线性电源可以做在单芯片内,最简单的如7805,其内部包括了基准源、放大器、功率输出、保护电路等等。开关电源除电荷泵有单芯片例如7660外,都需要接相当多的外围元器件才能够完成转换工作。而且开关电源种类相当多,工作原理各不相同,仅工作原理就够半本书,不是坛里能够说清楚的。

网友A:
LDO是线性电源的一种

简单说,控制器件工作于线性状态的电源是线性电源,控制器件工作于非线性状态(开关工作状态)的电源是开关电源。

楼主:
write back: 2 楼

你好!
能就 线性电源,开关电源,LDO电源,各举几个相关的芯片说明解释,行吗?!
谢谢!

楼主:
WR:谢谢楼上的朋友,再请教

线性电源芯片有7805,还有那些芯片呀?
开关电源有7660,还有那些芯片呀?
有哪些芯片是LDO芯片呀?
呵呵,先谢谢了!

网友B:
去专业厂家的网站看看

直接去那些电源IC生产厂家的网站上看看他们的产品介绍,你可能会有进一步了解.例如,你可以去MAXIM的网站看看.

网友C(2008-03-01):
110v交流到12v 100ma 有什么好

110v交流到12v 100ma 有什么好方案了

网友A:
回楼上 spk

工频变压器加整流滤波加三端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