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8V入,12V出,用什么结构的好?反激还是正激

楼主(2007-12-22):
输出电流比较大,5A以上,用那种拓扑比较好?反激的还是正激的,或别的,请达人推荐一下.

网友A:
反激会比较好点吧。

网友B:
都是直流吧
你用的因该是DC-DC
buck电路的话你的占空比太大了,搞不定
试试buck-boost结构,因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A:
楼主好象要用变压器的?

楼主:
要隔离的,反激的这输入电压下能不能上到足够大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