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PMOS不能关断

楼主(2007-12-28):
如下图(贴在4楼),PMOS, S端接3.3V,Switch高时D端VCC3.3V,但Swith为低时为何D端VCC有1V左右的输出啊?没用过MOS管,诸位指点一下吧。

楼主:
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A:
在你电脑的G盘上,我们进不去啊

楼主:
这回图该有了吧

惭愧啊

网友A:
用万用表直接量的吧?

VCC外面没接任何电路的话,会有虚电压的。在VCC上接个电阻就变0了吧。

网友B:
方向没反?DS之间一般寄生了一个二极管的……

楼主:
回maxwellpin

VCC接了单片机的,应该为0才对啊

网友A:
单片机是否有别的电源供电?

有没有接2.7V,1.2V等其他电源?
mos管GS的电压达到Vgs(th)了吗?

楼主:
再回maxwellpin

谢谢先。
1,单片机没有其他电源供电,就接了D端的VCC。
2,Switch为3.3V时,G端电压为0,Switch为0V时,G端电压为3.3V,

想象中,Switch为0V时,PMOS管关断,D端VCC为0V才对啊,另外用万用表测过S端,是有漏电流的,感觉PMOS管没有完全关断。

接法对吗?S接电源输入,D接电源输出。
两个电阻阻值可以吗?
谢谢!

楼主:
质量问题?

地摊上买来的MOS管,6脚封装的那种,会不会有质量问题啊?

网友C:
应该是Idss的原因

由于电压表的阻抗很高,即使几十个nA的漏电流,也会在电压表上产生一定的压降,如果负责没有纯电阻性的支流,这种“虚电压”始终存在,只是大小不一。

网友D:
9013的穿透电流太大。

9013的穿透电流太大。

网友E:
楼主不妨试一下:

1.在N1的B极并一个20K电阻到地,
2.在Q1的D极并一个10K电阻到地.
如果在第1步问题已经解决后就不需要做第2步了
因为我以前在调试中和楼主一样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原因如下:
1.单片机在电压在1-2V时已不能工作,但端口会有一个很微弱的输出,N1微导通,Q1微导通,1V将会维持.如果不出意外的话,N1 B极并上电阻问题就会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