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测试一个开关电源的可靠性?

楼主(2008-01-04):
市面上开关电源种类很多,买来用在产品上,但又不知道其可靠性怎样,所以想请教大侠,如何测试?我只做过加载测试。

网友A:
首先要过安规

出口产品要有UL、CE认证,国内销售的要过3C认证,可在网上核对认证是否真实;
可靠性方面,主要是隔离耐压等级,标称工作温度范围的上、下限能否启动,能否满载长时间工作,温升范围,输入过/欠压保护,输出过压/过流/短路保护,平均无故障时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