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C-DC电感饱和的问题

楼主(2008-01-04):
(无正文)

网友A:
不一定是电感饱和

有可能是其它原因导致声音。需要查明原因再采取对策。

网友B:
re

我的fujitsu笔记本也有类似现象。

楼主:
r

感谢回复
经检查,控制IC没有正常工作(处于临界状态),修改电流取样电阻的阻值后,控制IC工作正常,电感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