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方案可以吗?请指点!

楼主(2008-01-04):
题目是,设计一个电源模块,要求:
输入:DCin=8V-24V;
输出:1. DCout=12V,2A;
      2. DCout=3.3V,1A.

我用了如下的方案,如下图:
用LM3488将8V-24V的电压转换成12V,3A的输出;然后,再用一AS1117-3.3芯片将12V降成3.3V,1A输出.
我的这个方案可行吗?请前辈们指点!
多谢!

网友A:
不行

你的AS1117会冒烟的。

楼主:
RE

dadodo,你好!
这个方案中的3.3V是给C8051F单片机供电的。如果1117-3.3V 不行的话,那么改用LM2575-3.3V来输出3.3V,1A,可以吗?
谢谢

楼主:
RE

2楼的,你好!实验的结果验证了你的正确性!

板子做出来了,进行调试。

上电测试,AS1117-3.3的输入只有4V多点,输出也不是3.3V;另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AS1117芯片特别烫手 ,很热!去掉AS1117,测试,12V的输出正常。

网友B:
用LM2575

先用第一级采用LM2575-5,第二级采用AMS1117-3.3

IN:8~24V  ——  LM2575-5  ——  OUT1:5V  ——  AMS1117-3.3  ——  OUT2: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