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C48V-DC12V5A电路图

楼主(2008-01-05):
(无正文)

网友A:
买个DC48V-DC12V5A的模块扒,或者用两个24V的灯串连

其实买一个也不贵,到旧货市场淘一个也比较快

网友B:
斩波供电

业余制作的话,用555搭频率几K,占空比0.0625的矩形波振荡器,控制N-MOS对DC48V驱动灯**即可

楼主:
斩波供电?!

小弟查了一下,那东东还要电感和徐流二极管呢。
并且负载电压等于占空比乘电源电压。
不知道楼上大侠的0.0625的占空比是乍来的,能不能讲讲,谢谢!

网友B:
不需滤波

12*12/48*48=0.0625

楼主:
谢谢,谢谢楼上大侠的指点

小弟刚刚搭了个555电路,频率4K,占空比理论也是0.0625%。可是没输出嘛,今晚手里没示波器,明天借一台来看看毛病出在什么 地方?
555电路图由一555软件自动生成的。

网友C:
呵呵,这也行,我还真没试过,都是用的反馈,期待楼主的结果

楼上的,占空比没有%的吧?要不相差100倍了

网友B:
提醒一下

0.0625的占空比,应该是开关实际输出的占空比,切勿直接用占空比0.0625的矩形波去驱动开关.

不管是双极型管,还是MOSFET,其关断时间均明显大于开启时间,实际占空比会大于驱动信号的占空比.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现在小弟附上图来再大侠们看看。
前几天感冒了,就差一点点就一命XXXXXX了........

这东东还是没有成功,如果用电阻做为负载的话是能行的,万用表量电压基本达到一致。可是改为灯**就不行了,第一次烧了块管子,再换一只,UC2降为DC12V通电后居然灯**两边无电压??再换成电阻一试又有电压。后来小弟再换上灯**,通电时用万用表量了灯**两端电压,其变化为先是全电源电压,再降为0V,此时示波器上555_3脚波形没变。场效应管并没坏,因为改为电阻做为负载时,其能正常输出电压。UC1是DC12V。

网友C:
楼主啊,没有蓄能电感和续流二极管怎么行呀?

网友B:
我忽略了一个问题

灯泡的冷态电阻很小,如果开关频率较低的话,控制脉宽就比较长,另外,如果波形发生器设计不合理的话,第一个周期脉宽会很长,灯泡在最初的一两个周期内发热量超过了其额定热容量,就会直接升华烧断。
因此,要注意第一个周期的脉宽,最好做成软启动的,占空比由零开始逐渐,一秒钟后达到额定值即可。

楼主:
再次感谢!

问下楼上大侠,没有蓄能电感和续流二极管行不行?电感方面可是一点也不知道呢。如果大侠认为改为软启动,占空比由零开始逐渐加,一秒钟后达到设定值能行的话,小弟就改用单片机做占空比输出。
谢谢!

网友D:
不用电感可以的

灯泡本身是一个 热惯性很大的东西,所以不用滤波

网友C:
这个不是滤波的问题,是使电压稳定平滑,不容易失真

加了蓄能电感,加到灯泡那里的是低电压;如果没加,在开周期里面就是高达48v的电压了,电流有多大自己算算.如果电源的内阻大,(例如开关管的内阻,其他元件的内阻)更多的电压会加到其他零件上面,导致效率降低,灯泡上的有用功率减少,烧毁开关零件等等.
反正也就是多加两个零件而已了,加上吧

网友E(2013-10-21):
中广芯源SC61002高压60V降压芯片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