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对供电电源有什么要求?

楼主(2008-01-08):
请教:
单片机对供电电源有什么要求?

就我所知:
89S51、89S52 可以用7805芯片供电;LPC2132 ARM 芯片可以用 SPX1117-3.3 芯片供电。
那么:用LM2575-5.0 可以给89S51、89S52 供电吗?用LM2575-3.3可以给LPC2132 ARM 芯片供电吗?
为什么?

谢谢!

网友A:
燥声要小

弹片机对电源的纹波噪声要求比较高

网友B:
楼上说反了吧?

数字电路(包括单片机)对电源要求相当低,5V供电纹波达100mV甚至200mV对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模拟电路,尤其是音频电路,对纹波要求要高得多。

楼主:
RE 3楼

谢谢指点!你说的很有道理!

并请教:
你说的 模拟电路,尤其是音频电路,它们的电源是如何供电的?也要用到稳压芯片吗?

网友B:
先说首帖新增问题:LM2575这类开关芯片输出纹波与外接的LC滤波元件有很大关系,与电路布线关系也相当大,一般情况可以给单片机供电。
音频电路对纹波要求比数字电路高得多,除纹波以外,功率较大时还要考虑电源的动态响应功率余量等等。现在的开关电源已经完全可以给要求最高的音频电路供电,当然并不是随便哪种开关电源都行。

楼主:
RE

thanks deeply to Techer maychang for your 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