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开关电源最后的lc整流电路问题

楼主(2008-01-08):
(无正文)

楼主:
没人知道电感的计算吗?

楼主:
简单的电路如下,求l的感值

输入24v,输出18v,输出电流350ma驱动6个大功率led

楼主:
忘了发图

网友A:
工作在稳态吗?

这是个Buck变换器,如果电路工作在稳态,可以用如下的公式计算:
L=2(Vin-Vout)/(Io*f)
Io:输出电流
f:控制器输出的开关频率
Vin:输入端电压
Vout:输出电压
实际上后面的电容C1的容量和等效电阻的计算也是不可忽略的。

网友B:
Q1不对。

Q1为NPN似乎不对。L值与f、Vin、Vout、Io有关外,还要考虑L里流过的最大电流。L里流过的最大电流比电感值更重要。

楼主:
这里只是画了个模型,实际用的是一个开关电源ic

好像L太大了,输出的电压变小,都并了11个电感了也不行
顺便问下5楼,电感的感值和占空比没关系吗?

网友A:
L的值与占空比当然有关系了

我给出的是稳态的最后方程,这个方程在推导过程中肯定要考虑占空比的(一般控制在0.5以内);电路中的Q1一般不采用NPN(压降大,效率低),一般采用Ron较小的MOSFET;L并联时感量不能增大,只能增大额定电流但电感的Q值就不见得是最理想的了。不知道LZ要求的感量是多少?

网友A:
另,不知道LZ的其它参数

如工作频率,D1的类型和型号,C1的材料和容量等参数将直接影响整个电路的各项参数。

网友C:
LC整流电路?

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
多谢cby981541的回答

现在用的是ncp3065的ic做一个开关电源,频率准备用150khz,输入24v,输出18v,占空比应该是75%左右吧。现在根据ic的datasheet提供的公式计算大概需要30uh的电感,用ic厂家提供的一个辅助计算程序算变成470uh了,都搞不清楚那个对,现在手头只有68uh的电感。用一个电感,没5~6个周期达林顿管ce就出现一次台阶式突变,如果串联或并联电感,则每个周期都会出现台阶式突变

网友A:
150kHz的频率建议输出电容不采用电解

可以采用钽电容,成本不考虑的话还可以采用陶瓷材料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