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哪个抗干扰性好?

楼主(2008-01-15):
哪个稳定性好些?在相同功率下。

网友A:
一般给mcu供电要求稳定一些,常规来说,使用ldo比较好

外围的设备那就是无所谓啦

网友B:
在发热不是问题的情况下,当然是线性电源

网友C:
这个要看干扰是那里的了

优秀设计的开关电源,在输入电压跌落达到50%的时候依然能够正常工作。保持时间可以持续一个周波甚至更长。
低的温升意味着额外的稳定性。
根据要求设计的带宽能够满足大动态的负载变动而输出波动维持在规定值以内。

开关电源与线性电源的优劣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除的。
你要关注那方面的指标要详细列出,而不是这样泛泛的问或者答。
至少,要明确你所谓的干扰是什么类型的,频谱范围以及场强,负载容许的波动又是多少,或者,至少量化出允许的调整率和调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