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入EMI高频扼流 电感量

楼主(2008-01-16):
各位大虾:请问开关电源输入EMI高频扼流圈电感量的范围
  线路图为9.5MH 但一批产品,有的为20MH,问供应商他们说
  此产品误差很大,他只规定最小9.5MH,
请问大家这样是正确的吗,

楼主:
: 开关电源输入EMI高频扼流 电感量

没有人理我吗?

网友A:
关键是能用

>=9mH的电感肯定使用了磁芯,最好的高频(>10MHz)遏流电感是空心的,但感量很难做上去,如果绕线太多则容易造成寄生电容较大,采用一般磁芯又存在高频特性不好等问题。

网友B:
关键是能用

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