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太阳能电池板出来的电压不稳的问题???

楼主(2008-01-16):
我是新手,现在想做一个东西,用太阳能电池板供电,
供电电压要求是3.7V--4.2V
但是现在由于太阳能电池接受光照强度不同,所产生的电量不同,直射时为4.8V,其它时间为0-4V。

求助一升压降压电路。能把电池板出来的不稳电压稳到4V。

真心求助。希望大家帮帮小弟!!!

网友A:
升压没啥意义。LDO直接稳压吧。

小电流的开关升降压效率不高。

网友B:
moliuwei,你的太阳能电池是什么规格的

最大能输出多少V啊

楼主:

我太阳能电池出来的最大电压是五伏的!

二楼的能说的具体点吗?LDO直接稳压,但我这个还要升压的!

谢谢!!

楼主:
用boost!

你能说的详细点吗?非常感谢!!!

网友C:
串个肖特基二极管浮充就行了

太阳能电池本身转换次率并不高,加上内阻较高,就算输出短路,也不会产升太多的热量,并不会烧坏。串个二极管就行了,由于太阳能电池的内阻比蓄电池大得多,输出电压会自动跟随电池电压。
光线较弱时,太阳能电池输出电压、电流都很小,升压充电并无意义,而且,如果BOOST电路的自耗电不是十分小的话,只怕无法启动。

网友B:
请教楼上

一般 都是降压性的啊,利用太阳能电池给后备电池充电,后备电池经过PWM降压给电池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