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IGBT损坏原因!

楼主(2008-01-23):
我设计的电机驱动电路的开关器件是 IGBT模块,
可是最近总是出现IGBT CG极击穿的现象!
而GE极却没事,
请教大人们一下CG 击穿一般是什么原因阿?
文献上似乎很少提到

网友A:
是应该烧GE吧?我遇到过

    驱动和开关时间要控制好.

楼主:
驱动和开关时间要控制好.

2l同志说的    驱动和开关时间要控制好.
意思是不是怕直通短路?
我用的是双开关型回路,不是桥式电路

楼主:
eupec和fuji的都用过,似乎都出现过问题

网友B:
死区,又是死区

网友C:
C极是不是有电感?

可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D:
电机并二极管了吗?

电机是感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