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桥和半桥电路的偏磁问题的根本解决,大家有没有什么

楼主(2008-02-19):
本人刚刚涉足开关电源这一领域,阅览了一些书籍,感觉讲的都不是非常详细,关于偏磁的问题有很多种解决方法,但是似乎都只是改善偏磁,而不是根本解决!
不知道大家在根本解决偏磁问题的时候都又哪些高招?特别是全桥和半桥电路,加隔直电容似乎也只是改善偏磁而已,并没有根本解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依然会有偏磁产生,电流控制模式似乎象是根本解决之道,但是相关书籍介绍的很不详细,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串电容简单可靠

容量以最低输入电压、最大输出时,电容上的电压脉动不超过输入直流电压的1/4不宜

网友B:
怎么能说串电容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呢?

楼主:
楼上的朋友

但是在有些书籍中说加电容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是不可以避免偏磁

网友B:
哪本书?什么特殊情况?

楼主:
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张占松,蔡宣三)

第378页,电源技术的最顶上一帖子里有的下载这本书的,

网友B:
变压器初级串联电容,对次级不平衡产生的偏磁当然没有太

楼主:
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王志强)

第34页,讲了推挽变换器虽然所有元件都已经确定,但是在某些最坏的情况下还是会出现磁通不平衡问题,只有电流模式才是解决的根本之道,大家说这句话有道理吗?真的只有电流模式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网友B:
当然有道理

不过以现在的元器件水平来说,推挽电路很少使用,只有供电电压比较低时(例如汽车上多数为12V)才用。

楼主:
那桥式电路不是具有和推挽电路一样的偏磁问题吗?

那是不是加隔直电容也不能彻底解决偏磁问题,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失效呢?!

楼主:
可靠性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哪怕只有0.1%的可能性失控,也不可大胆采用这种拓扑,

网友B:
全桥和半桥变压器初级串电容并不能解决次级不平衡带来的

但至少初级不平衡带来的偏磁可以解决。推挽式则无法串电容,初级不平衡只能用其它方式解决。所以桥式比推挽更常用。
楼主要绝对可靠,那是办不到的。除偏磁以外,造成开关电源失效的原因还有很多很多。如果因为偏磁而不敢使用桥式电路,那只有用单端电路了。

楼主:
那关于桥式电路的磁通不平衡问题

那关于桥式电路的磁通不平衡问题大家又有哪些高招解决呢?我想肯定不止书上讲的只用一个隔直电容就能完全OK的吧!

网友B:
加了隔直电容一般就可以了

除非整流管损坏,不会有太大问题。整流管损坏,整个电源也不工作,算是失效,开关管损坏也是失效。
至于两个整流管反向恢复时间不一致问题。首先现在多用双整流管,即两个整流管封装在一起,这样的两个整流管是一次做出来的,一致性比较好。其次变压器并不是一点偏磁都不能承受,只要没有偏到饱和就不会损坏,现在铁氧体磁心工作磁通密度因为铁损关系都取得较小,一般都在饱和磁通密度的一半以下,所以稍有一点偏磁(两个整流管恢复时间不同造成的)变压器磁心可以承受。
如果还不放心,可以在磁路中加很小的气隙,不过一般都不这么办。那么多电源厂家都不这么办,原因当然是由于偏磁造成的问题很少很少,比管子损坏等造成的问题少得多。另一个方法就是电流源供电,这么办的几乎没有,至少我没听说过。

楼主:
maychang经验很丰富啊

网友B:
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对偏磁这么怕

好像见了鬼一般。

设想普通的推挽电路,拿掉一侧的开关管(注意一般每侧开关管都并联一个二极管,这个二极管保留),这可是绝对的不平衡吧?偏磁了吧?可是你仔细看看,拿掉一侧开关管之后的电路与普通的正激电路有什么不同?是一样的!
既然普通的正激电路可以工作,那么推挽电路拿掉一侧的开关管也可以工作,条件是变压器设计得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不进入磁饱和。
说到这里,不再怕变压器偏磁了吧?

楼主:
也不是怕了,我这个人太过追求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