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能实现非接触式高压线取电的方法

楼主(2008-02-20):
我想通过高压线的感应取电方式为设备供电,需要2至3瓦的功率,不知道可不可行,万望大侠指点.

网友A:
回楼主

最好是从电压互感器二次取电,安全,就怕电力部门不准你取。

网友B:
危险!!!

方法有二:

1、做一绝缘等级较高的电极,在离高压线一定距离上,通过空间分布电容的作用,得到高内阻的交流电压源,通过高压降压变压器获得安全电压;不过,这个电极要远离保护地线,并且尽量避开另两条相线,所处空间的电场强度才会高;
2、绝缘等级很高的感应线圈,与两条相线的形成一个松耦合变压器,不过难度不小,因为磁场强度有限,线圈的截面积要很大。

理论上可以实现,但万万不要去搞

网友C:
以前电子管式电视机高压整流管1Z11灯丝就是这么取电的

用高温导线在行输出磁芯上绕一圈

网友D:
4楼说得完全丝另一码事

网友C:
晕,还没睡醒就想骗分了,少累哈

楼主:
:)

用电压互感式有没有具体点的器件类型或芯片型号?

网友A:
电压互感器是电力部门的设备,不是你自己的。其二次额定电压57.7V,用于测量,接各种二次仪表。这个电源用起来很方便,但电力部门准不准你接上去,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