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块电源纹波测试方法

楼主(2008-02-20):
DC-DC模块电源的纹波方法,因为是大批量生产,所以一些方法就不能用了。例如,直接用示波器探头去接触。目前的思路是,双绞线和同轴线,这两种方法对接线和电容的参数有什么要求。多谢!

网友A:
既然是大批量生产

你不用测试架吗?

网友A:
示波器探笔引线也是同轴

楼主:
回2楼

目前采用的是测试工装,可能就是你说的测试架。现在是从测试架上模块的引脚到示波器探头这中间需要怎么处理?以前用的仪器(不是示波器,购买专门为模块电源设计的测试仪器)测试,测试值不准确,比用直接端子法测量时的值大一倍多,而且不稳定(往往是生产的这一批次过了,下一批次就有问题)。所以研发建议采用示波器测试。

网友B:
测试架

2楼问得很好“你们不用测试架”吗﹖
口可口可。。

楼主:
大家有没有好的模块电源测试仪推荐

我们现在用是美国一个NHR的测试仪,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C(2011-02-21):
NHR的还行吧,示波器都做里面了。所有功能都内置了。新雷能深圳有许多这种测试仪。
个人还是喜欢CHROMA的,自已组一些功能 方便。

网友D:
钱真多啊,钱得留在关键地方用,测纹波,输出电压得用老美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