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3开关电源求教

楼主(2008-02-20):
现在在做一个开关电源,用的是反激电路,3脚有用斜率补偿,输出波形不是三角波,有点正弦波的感觉,另外6脚输出波形顶端有点弧度,我设计的是16~40v输入,输出为+-12v/1a,在带载900ma还有输出,可一带满载就掉电压,而且我的输出电压一个11.6v多,另一个11.4v多,不是很对称,变压器是这么绕的,先绕初级12匝,然后两股一起绕10匝,最后绕的是自供电,大家谁知道什么原因呢?
带载的问题
输出电压的问题
3843的3脚的波形的问题,谢过了

网友A:
3 脚不是限流保护的么? 怎么成了斜率补偿呢?

网友B:
把图贴出来吧

免得别人瞎猜

网友C:
我来贴个图和搂主一样做3843开关电源但没搞成。

  变压器为EI磁心。大虾请指点这个圈数可用什么公式算出来。   没搞过开关电源。摸了很久才拭出全数为33t最佳:调试时负载用12欧,输出12w,次级圈数29圈可为80%的效率,20t就差些。    29t时输入电压18v……
  请问这个电路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还有就是次级加为3个,分别接三组负载4.2欧*3,请问光藕反馈需不需要另外绕线圈作为独立,还是接到其中一组就可以了?
 这个电路是给电池充电的,后面再接34063给电池充电,o,my god,效率测得只有50%,但如果3843电源做到75%,34063的做到85%效率也有63%啊。怎么练起来就……低了?

网友C:
输入要求是10-20v,输出12w(分3组)

网友D:
胡掰一通

关于4楼的图所要说的:
1、反激方式,输出回路缺少电感;
2、多余能量最好设计回馈电路;
3、反馈回路没必要那么复杂,简单采样即可;
4、电感及变压器设计的关键在于能量计算;

网友C:
谢jchl啦!再请教:

1、输出回路加电感是为了滤波吧?加100UH,后面再加1000u电容这样可以不?
2、多余能量最好设计回馈电路:不是很懂,请问您所指的多余能量在哪产生的?是否3组输出每组都要回馈?
3、反馈电路简单采样就可,您是说不必用光藕回馈么?是另外绕一组细线圈接一些零件作回馈么。
4、电感及变压器设计的关键在于能量计算,(死麦,不识点用……公式看过还是不会用,啊……)

网友E:
能否贴个完整的图出来?

楼主能不能贴个完整的图出来啊?让大家参考学习下啊。

网友F(2008-09-03):
寻方案

请那位大师帮我设计一款高效率的小体积非隔离式电源?我的邮件地址是c1000000@163.com

网友(2013-03-13):
No Pic you say a bird!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那位大师帮我设计一款高效率的小体积非隔离式电源?我的邮件地址是c1000000@163.com  ...

兄弟,你是真的要还是假的要,邮件地址很神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