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隔离电源模块能隔断高频干扰吗?

楼主(2008-02-21):
单片机系统大部分干扰是通过电源线串入的,如高频共模干扰,电快速脉冲群等.市面上常见的带隔离的DC-DC电源模块是否能隔断这些干扰?我们常用的线形电源和开关电源已经很多了,为什么还会有DC-DC模块,它相对线形电源和开关电源有什么优势呢?请大虾指点

网友A:
优势之一就是减少电源传来的干扰

另一个是高电压到低电压的转换效率比较高。
低电压到高电压则几乎非用开关电源不可(开关电源包括电荷泵类)。

网友B(2019-11-11):
市面上DC-DC隔离电源对你说的这个干扰 不会有什么作用 只能解决共地干扰问题 起始用的AC-DC的开关电源也是隔离的 一样有电网干扰进来。而且DC-DC隔离模块的纹波会更大 它的原理是同过将直流变成高频通过变压器整流调制得到输出电压 我用金升阳的DC-DC的隔离模块测试过当脉冲群 高频共模干扰 干扰没有任何衰减作用 甚至还会放大 这种电源最大的好处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