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要通电约15分钟后才能开机,应该是电源问题。怎么办?

楼主(2008-02-21):
    电脑插上电源后,按一下POWER键,电源灯闪一下,就熄灭了,好像是起保护作用了,然后拔掉电源,再插上电源,等大约15分钟,按一下POWER键,电源灯亮,电源开始供电,电脑启动。
    给人感觉是:电脑电源需要预热。怎么办呢?

网友A:
就一直插着好了

ATX电源本来就为待机设计,待机功耗约3-5W,每天待机18小时计,每月多花1块多钱电费,比换一个电源合算。

今年冬天很多电脑如此, +5VSB电源一般是RCC的,插电15分钟后,其发热让电源内部产生温升,顺利启动。

网友B:
拆开,换掉外观不良的电容

就是顶端鼓了的电解电容,一般能解决问题。

网友C:
麻烦,这种电源内部一般已经布满灰尘了……

网友D:
大部分不是电源问题而是给CPU电源储能的电容问题

检查看看有暴浆的换掉就好了

网友E:
从经济的角度看,支持2楼

从节能减排的角度上看,2楼的建议看似不好,但是不要忘记了,生产一个新的电源也要排放垃圾和三废,也要你的money,所以,还是2楼的建议最好

楼主:
好,有时间把电源拆下来检查一下。

楼主:
电脑电源应短路哪2只脚来启动?

网友D:
绿色线和GND

楼主:
电源终于维修好了。 ^_^

拆开电源,发现输出电容C33(1000u10V)和一只470u10V的电解电容顶部鼓起。
用1000u16V和470u16V更换之,ok。

网友B:
恭喜,省银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