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讲讲这个元件的作用和参数大小。

楼主(2008-02-22):
给单片机供电,AS1117M-3.3输出电压分别为AV3(3.3V模拟电路用电压),VDD(3.3V数字电路用电压),其中AS1117的2(Vout脚)脚接一个元件L3(图中标500mA),看到别人的例图,请问,L3元件参数为多大?作用怎样?是电感吗?请多帮忙!小弟新手!想用这个电路,不知L3取多大?

楼主:
顶一下!请给说说。

楼主:
请给予指点!

网友A:
从图中看是三端线性稳压器

经查,确实是低压差线性三端稳压器。
既然是线性稳压器,L3的作用是去掉数字电路部分与模拟电路部分通过电源的耦合。L3数值无特定要求,只要数字部分与模拟部分无相互干扰,甚至可以去掉不用。如果数字部分与模拟部分相互干扰,可以用数十到数百uH试试看。
数字部分与模拟部分相互干扰,主要是地线布局不合理造成的。首先应从地线上找原因。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解答!

现在还没制版,倒是跟您学到了不少。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