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UC3845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2-27):
在使用UC3845中遇到的问题:在输出带载的情况下,输出的电压比较稳定(波动小于2%),但IC.6 脚输出的PWM信号的占空比变化比较大,这是哪部分引起的呢?如何改善?请大侠指教!

注:反馈用了TL431和光耦。

网友A:
“IC.6 脚输出的PWM信号的占空比变化比较大”

这个变化的频率是多少?
如果是100Hz,那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