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串联电池组中的各节电压

楼主(2008-02-27):
最近在做一个充电保护器,其中的充电均衡电路想采用电阻放电均衡的方法,就是在每节电池上并联一个放电电阻,由开关管控制放电,以达到均衡的目的,但这样需要监测每一节电池上的电压,以此判断是否需要放电。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

网友A:
共模电压比较大

最大为电池组总电压。
如果不考虑成本,每个电池用一片高共模输入运放。
考虑成本,每个电池用一个继电器,必须保证前一个继电器关断后,后一个继电器才可以闭合,测量电路浮地。

网友B(2008-06-12):
这样行不?

每个电池单元带一片带AD的低功耗MCU,控制两个超低阻MOS,可控制电池单元的接入与退出,光耦将电池电池信息送到中央控制器。

某个电池先充满或放完电,就退出与电池组的连接,充电机也由中央控制器管理。

这是俺以前构思的电动汽车电池管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