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个单节锂电的充电IC

楼主(2008-02-28):
做个系统需要锂电供电,第一次搞电源的东东,一点概念都没有:-(

li-ion 3.7V 2200mAH battery
要求充电时间小于1.5小时,充电同时,系统也能工作,系统工作时一个led能显示电池电量(估计很不精准的那种)
算一下得用至少1.5A的电流充电。
初步选了TI 的BQ2410X,
1.但有个问题怎么作充电同时,系统也能工作,好像说可以用肖特基和mosfet作开关,哪位有图可以参考下。TI到是有带DPMM的IC,但充电电流小了,
2.怎么用一个led显示电池电量?关键是系统只能用一个led,充电的时候也得显示充电状态吧

网友A:
GT6316北京中发有买吗

网友B(2009-04-30):
单节/双节锂电池专用充电芯片HT6292

我公司自主开发设计,经过大量使用验证,基本特性如下:
● 完全的单节/两节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充电芯片
● 电池智能检测
● 0.8%的充电电压精度
● 恒压充电电压值可通过外接电阻微调
● 极低的热消耗
● 集成MOSFET、内置电流检测
● 不需要外接反相保护二极管
● 可编程充电电流控制,最大达800mA
● 芯片温度热折返保护
● NTC 热敏接口监测电池温度
● LED 充电状态指示
● 可以配置为单节或双节锂电池充电
● 短路检测、保护
● USB 与AC 适配器电压输入可选择
●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30℃~70℃
● 小型TSSOP-16 封装
需要提供详细SPEC和应用电路图,请随时我和联系:
单生,13632967382,kobe10152006@126.com
同时我公司提供各种充电方案设计以及充电器的开发和生产。
深圳华太电子,www.huatai-ic.com

网友B(2010-02-24):
开关型单节、两节锂离子/锂聚合物充电管理芯片
HB6298A功能简述
1.1、特性
● 适用于单节或两节锂离子/锂聚合物高效率充电器设计
● 0.5%的充电电压控制精度
● 恒压充电电压值可通过外接电阻微调
● 智能电池检测
● 内置功率MOSFET
● 软启动
● 开关频率400KHz
● 可编程充电电流控制,最大充电电流可达1.5A
● 防反相保护电路可防止电池电流倒灌
● NTC 热敏接口监测电池温度
● LED充电状态指示
● CYCLE-BY-CYCLE电流限制,短路检测、保护
● 输入管脚最大耐压18V
●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20℃~70℃
13632967382  单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