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滤波器的测试问题

楼主(2008-02-28):
本人做了一个电源滤波器,包含共模和差模扼流圈。实际电路搭出来后我想测试一下,请大家给我出出主意。
在网上找到了一个计算大概插入损耗的公式,是这样的,插入损耗=20log(V1/V2)。我开始是这样测的,把滤波器串入网电与我们生产的设备之间,然后用示波器双通道分别接在滤波器的输入与输出端,想看一下滤波前后的电压,然后代入上面的公式计算大概的插入损耗。计算出来是十几dB!咋办啊?

网友A:
十几db是不可能的,显然测量有错误

先搞清楚你的公式里V1和V2是什么。

楼主:
先搞清楚你的公式里V1和V2是什么。

V1是滤波器的输入端电压,就是和网电相连的那端,V2是输出端,经过滤波器后的输出电压。
    对于公式中20log(V1/V2)中,log(V1/V2)通过计算器我计算的数值是0.2左右,所以数值就是十几了! 您觉得是我测量方法的问题还是计算的问题

网友A:
“V1是滤波器的输入端电压,就是和网电相连的那端,V2是输出端,经过滤波器后的输出电压”
这是电源滤波器。V1是网电源电压,就是220V左右,那么V2根据你的测量和计算应该是139V。139V电压,你的设备还能工作?

楼主:
再回

..........

  晕了!!

  就这个,大侠,那我测量方法错了!

网友B:
maychang,俺LZ的说法输出电压是44V,而不是139V

这么大的衰减???
不可想象...

难道...
你串了电阻???

楼主:
你串了电阻???

我的电路是这样的:

楼主:
我是很菜 来人啊

网友A:
说了这么半天

你测出的V1和V2倒底是多少?

楼主:
你测出的V1和V2倒底是多少?

V1 45 左右
V2 现在波形很是畸形   看不出来!
  咋办?

网友A:
你说“对于公式中20log(V1/V2)中,log(V1/V2)通过计算器我计算的数值是0.2左右”,计算时的V1和V2是多少?

现在V1 45左右,输入用了什么设备得到45V电压?自耦调压器?

楼主:
设备

我忘了说了!
方法一:开始我是用网电测的,上图所说的信号源我用的是网电,接的是50欧姆的负载,不一会负载就特别的热,我就没敢在试。

方法二:按照上面的测试原理图,信号源我选择的是我们的设备(医疗器械-高频电刀,有一输出刀笔  和一负极板,工作原理是利用二者之间有电流,对皮肤进行切割),在无滤波器的情况下,刀笔和负极板之间接入50欧姆的负载,测得刀笔和负极板之间的输出电压是45V左右,正玄波,然后在他们之间串入滤波器,同样50欧姆的负载,V2的波形很乱和乱,语言表达不出来~~~

楼主:
输出

输出45V左右  f=500KHz

楼主:
好酷

我刚查了下,你们是这里的大人物啊  哈

网友A:
在12楼敲了那么多

V1和V2还是没有说。

楼主:
V1和V2还是没有说。

您还在吗???
   5楼就是啊

网友A:
不对啊

用220V50Hz交流作电源,你没有给出测量结果。
用高频电刀作电源,波形很乱,看不出来,也没有测量结果。
V1和V2倒底是多少?一定要说明是在什么频率下测量的。

楼主:
我又来了

用220V50Hz交流作电源,我用示波器测不出结果,因为波形太乱了,大概有4条波形左右叠加而成的。我实在是整不出来值。

用电刀的测量和用220V50Hz交流的情况下输出都是很乱,真的很乱,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啊,那个共模电感的事!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原因,就没有思路!!
  请指教!

网友A:
那你首帖中“计算出来是十几dB”怎么来的?

楼主:
报告

首帖所计算的结果是按照我上周四用的测量方法!您看一下5楼的哪个测量方法图,当时我的测量方法是   把滤波器介入网络,V1我测的是滤波器前端的电压,V2是滤波器后段电压,波形也不是很好,勉强读出来的数!

  您能告诉我按照5楼的图去测量,可以吗?可为什么我却读不出那个V2是多少呢?您能具体的指导我一下吗?
   谢谢你一直在帮我!!!!!

楼主:
新问题

按照5楼的图测V2的时候,波形和电源波形几乎一样,当我的滤波器不存在!!!!!!!!!!!!!!!!!!!!!!!!!!!!!!

网友A:
那么,是上周四可以用220V50Hz交流测量

后来却不能用220V50Hz交流测量了?

还是上周四可以用高频电刀作电源进行测量,后来却不能用高频电刀测量了?

网友C:
pic16f676的问题

我用top2005烧写pic16f676时为什么校对总是出错,配置字我也设置的没有错误,况且根本就还没写配置字就出错拉

楼主:
新问题

现在V2的时候 V2和电源波形就时候几乎一样,当我的滤波器不存在

网友A:
再一次告诉你,一定要说明在什么频率下测量的

楼主:
回maychang

现在我用220V50Hz交流测量的情况:
    在不接入滤波器的时候,V1就是220交流电的波形。

    在介入滤波器器后,V2的波形几乎与没有滤波器的时候一样,就还是交流电的波形,电压,频率几乎一样,等于我的滤波器不存在,我不懂了,我检查了元件  没有问题!

我的思路很乱~  呵呵

楼主:
是这样吗?

maychang前辈

当时做这个电源滤波器的时候,把他做成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定在了50KHz,那当我用220V50Hz的时候 ,这个滤波器也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是这样吗?

网友B:
Re 26/27: 50Hz下就是该“等于滤波器不存在”啊,

不然叫什么“低通”呢???
就是低于截止频率的信号相当于直接通过啊

而高于截止频率的,则不让通过,这时的衰减就是带外衰减

滤波器的特性当然是和频率相关的,maychang 一再要你说明“在什么频率下测量的”,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A:
50Hz下要是衰减多少多少分贝

你的用电设备还怎么工作?

估计你这次没有接负载测量,要不就是那个NTC(图中标1k)坏了。
作为电源滤波器,输入串联1k电阻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

楼主:
我知道了,

那个ntc是我标错了!是5欧姆!

我知道了用220V50Hz是不对的,我再找新的方法!有问题还来!呵呵,谢谢大家,谢谢maychang !
   对了,还有个简单的问题麻烦!示波器滩头什么也没接为什么还有波形啊!
 是类似矩尺波的!怎么回事?

网友A:
探头悬空示波器有波形

是环境的干扰,主要是工业电网(50Hz)干扰,也有其它电磁波,例如广播电台、各种开关和其它用电设备。这些干扰主要是通过探头与干扰源之间分布电容传过来的,用手靠近探头波形幅度会变大。

测试电源滤波器的频率特性,应该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最好用双踪同时看输入输出波形,从低频率到高频率测若干点,可以大致看出滤波器频率特性。用高频电刀作为电源,只能测量一个频率。另外,测量时你加了相当重的负载(50欧姆),可能造成高频电刀(电源)工作不正常,所以波形不正常。

网友D:
随便猜想

1:测量的方法是否正确:  如示波器是否进行了隔离?是否经过了校准?选择的探头和量程是否合适?
2:EMI的滤波器功率是否合适在此系统上使用?
3:使用万用表测量直流电阻是否作正常值范围中?
4: 是否是电容有严重的漏电问题?

楼主:
恩,我知道了

很详细!呵呵

网友E:
乱套了

真的哦,你的那个"dB"是什么意思呢?在正常的测试条件下,电感的输入和输出相差应该不会≥10V的啊,你后面的是什么东东负载啊!

网友F:
什么是滤波器,用滤波器的作用和目的是什么?

什么是滤波器,用滤波器的作用和目的是什么?

网友A:
回 yuanjian79

滤波器是对不同频率的信号有不同增益的电路。有高通、低通、带通、带阻等多种。
以后最好另外发帖提问,在别人的帖后跟贴提问容易被忽略。

楼主:
各位前辈,有问题了,

插入损耗的事过去了,还算合格!呵呵!
   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当把滤波器安装在我门的设备(高频电刀)上时,我们的设备输出就不稳定了,输出不稳,总是变化!滤波器前后的波形一直,那么可能是电流的问题或是哪的问题,请大家帮忙!!

网友G:
怎么解决的

你的问题解决了,希望说一下怎么解决的,让关注此贴的人也学习下,比如说我,嘿嘿 谢谢

楼主:
惭愧~

惭愧~
截止频率50KHz的低通滤波器,我用市电220V50Hz当信号源,去测量他的插入损耗!显然这是错误地~

以后做什么东西要回头想一想,多方面的考虑一下~  少犯这种很傻很弱智的错误!

网友F:
多谢maychang的回复

多谢maychang的回复.我的意思是建议LZ先搞清楚什么是滤波器,用滤波器的作用和目的.

网友H:
你的这个滤波器到底是要滤除啥?

网友B:
什么是滤波器,用滤波器的作用和目的是什么?

哈哈,
yuanjian79 这问题明显是问LZ的啊,
建议LZ先回答:-)

楼主:
...................

我所做的滤波器:

低通滤波器:滤出我规定频率(50khz)以上的高频干扰;
目的:是输出的电源纯净(这词特棒)。

我的认识

网友I:
来看看

电源滤波器应该是不要让电网中的杂散干扰串入机内,同时也不要让机内的高频干扰,串入公用电网干扰其它用户的电子设备.例如:有的充电器一接上,你家电视就满屏网纹,就是说你的充电器没有EMI电路,肯定就干扰了其他的设备使用。
NTC是热敏电阻,在开机瞬间起一个缓冲的作用一般电阻很小可以忽略不记,像12楼说的电网220V/50欧负载相当于4.4A培电流那么等于968W的功率,这样你的滤波器线径饶制至少应在1.0毫米以上,且没有谁家的NTC能带动你家的968W功耗,显然1楼是很菜啊,问题根本就没有说清楚。我没见过高频电刀所以就这啦...

楼主:
.............

开始的时候我用22050欧姆测是错误的,我只是知道了一方面,谢谢你告诉我另一方面.现在知道了.
我用到一个可以发射500Khz的输出设备(高频电刀),用他来当信号源,测量滤波器输出电压,测出来的波形很乱,有点锯齿波的模样,勉强自己读出了他的电压值,这样估算了这个滤波器的插入损耗!50左右! 可是当我把他串入到我门的设备中时,我们的设备(还是电刀)输出就很不稳定,我不知道是滤波器哪个部分的事情,现在开始怀疑是不是当初的测量就出现问题了!请帮忙!!!!!!!!

网友J:
500kHz通过7楼滤波器?

是这么说的吗?如果没有错,按照所提供的参数,对于500kHz信号来说衰件几十dB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滤波器很象ADSL分离器的内部结构。我以前为别的公司设计过专门用于检测ADSL模块信号幅-频特性检测的设备。在500kHz,-10dBm的正弦波信号经过ADSL分离器时,衰减可以达到-60dB。
对于500kHz的信号,不知LZ采用的是什么整流电路?在这里只能采用精密整流电路,采用4007之类的普通二极管做半波整流是行不通的!

楼主:
7楼:原理图

复杂了,绝对复杂了!我不懂了!这个问题再这么延伸下去我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