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稳压电路,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08-02-28):
   若是用一般电池的电压做为输入,要获得2.0-3.6V左右的电压,要选用何种芯片呢?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开关工作/线性工作?

“要获得2.0-3.6V左右的电压”,是要可调?还是固定输出?

网友:
呵呵!

用LM1117-3.3或LM317等等,太多的东东可以实现,但要看你负载的电流是多大?

网友B:
你要的电流多大我有几种IC可以做

要货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