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117输出纹波太大

楼主(2008-02-28):
本人用LM1117-3.3制作稳压电源,市电经过普通的电源适配器变压到5V,纹波240MV作为1117的输入,输出3.32V,纹波160MV,请问为什么输出纹波这么大啊?应该怎么处理呢?
输出已经接了22UF的钽电容,输入也接了一个10UF的钽电容

网友:
前面有没有整流电路?

网友A:
看什么频率的纹波?

网友B:
输出加一个小小∏形滤波电路

网友B:
输出加一个小小∏形滤波电路

加在5V哪里,要点:首先得把输入240MV那么大的纹波给它降下来,后面才会小的,,,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的峰峰值120MV,应该包括噪声和纹波两个方面,其中纹波是100HZ的周期性波,我测了没有,所以应该只是噪音吧?

另外,我把示波器的探针和接地的夹子都夹到示波器的地上,显示的峰峰值有80MV,均值40MV,这个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示波器的基底噪声?怎样调整过来呢?

网友B:
校正

你的仪器都没有调好!!!把你的探头作测试前校正

楼主:
怎样校正?

怎样调整示波器?
怎样做探头校正?

网友C:
示波器上有个信号发生器,量那个就行

楼主:
怎么量?

示波器上的信号发生器,方波0-3V,频率1KHZ
测量结果是峰峰值3.2V,平均值1.6V
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不正常的话具体怎样校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