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高频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2-28):
各位大哥帮帮忙,小弟最近要学做一个高频开关电源

要求输出电压1000伏,输出电流较小(大概几安吧),功率为几千瓦

请问这个电源的PWM变换电路及其开关管应该怎么选??

小弟先在这里谢过各位高人啊!!!!!

网友A:
学做开关电源,就上几kW?

劝你先别做那么大功率的电源,先做几个小功率的,开始可以几十W,然后增加到几百W,再上一个数量级到几千W。
凭你问的问题,估计几十W的也得冒烟放**几次才能够成功。
本版专用邮箱里有本刘胜利的《现代高频开关电源实用技术》,还有《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张占松蔡宣三《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赵修科《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下载先看看。

楼主:
没办法

没办法啊
上面有要求,我不得不照办啊
本来就没基础的

网友B(2022-03-03):
引用 网友A:
劝你先别做那么大功率的电源,先做几个小功率的,开始可以几十W,然后增加到几百W,再上一个数量级到几千W ...

您好,请问提到的本版专用邮箱怎么上呢,想学您提到的几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