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电路中两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08-03-05):
(无正文)

网友A:
你得把全图贴出来啊

D2应该是防止反接的 D3可能是保护限压什么的 也不知道D3跟外面电路是怎么接的,外面电路是什么参数.

网友B:
二极管的作用

要是对电路只要求输出8。6v的话用一个稳压管不就可以 了吗!

网友C:
防接反二极管的前面应该有保险的

在说,要防接反放在D3的位置上也是可以的。要把D3放在D2的位置,就是超压保护了,也需要串保险

网友D:
D2应该是防止电源接反

至于D3的作用,自己找本书看看,应该是整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