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有输出5V 2A的电源芯片阿?

楼主(2008-03-06):
(无正文)

网友A:
re

LDO基本都是三只脚的吧,嘿嘿,不知道满足你的要求不。

网友B:
5V 输出电流2A 电源芯片

使用7805或LM319作为稳压基准电源,输出2A电流必须要加一个电流放电三极管,7805不可能输出2A的电流。芯片体积不会很大,但必须考虑散热问题。使用这种方法电路发热是相当大的。单纯使用散热片可能还不足散热,需加强制风冷才行,看你的电路工作时的平均电流了。从你的题目看,2A应该是最大输出电流。

如果要求电路效率高一些,发热量少一些,推荐你使用开关电源芯片,效率可以提高到80%或以上,不过,电路稍微复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