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开关电源设计

楼主(2008-03-07):
请教各位大侠,有哪位做过三相交流开关电源的(380v输入,输出24v/0.5A, 12V/0.3A, 5V/3A), 可否提供一些设计电路或者经验参考?多谢!

网友A:
建议用半桥

功率不大,但输入电压较高,半桥的可靠性较高.

做单端也行,不过开关管电压应力太大

楼主:
用IGBT来做

我现在用3845加IGBT来做,其它的设计和220v的开关电源设计一样,我不知道这两电压的开关电源设计有什么不同之处?

网友A:
IGBT做小功率电源没有优势

IGBT开关速度较慢,工作频率限制在20-30KHz,高速IBGT也在100KHz附近,且价格较贵

楼主:
IGBT的速度足够快吧

IGBT的资料显示它的反应时间大于100K ,速度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能否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参考学习?

大侠,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或例子?可否共享来学习学习?或者能否说明白一些吗?多谢

网友B:
三相交流?

有零线么?如果有零线,直接取其中一相用不允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