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种IGBT的驱动电路是否合理

楼主(2008-03-08):
(无正文)

网友A:
图有些问题

1.IGBT开关管不是这样画的;
2.VCC电压是多少(一般要达到最少10V才行)?
3.IGBT下端应该有一个电流检测电阻进行电流反馈控制;
4.8050上端的300欧不要。

楼主:
再看IGBT的驱动电路(修改),有何问题?

因为6N137采用5V电源,采用15V经稳压管提供,IGBT没找着元件图形,暂时用MOS管图代替。 cby981541 所说的“IGBT下端应该有一个电流检测电阻进行电流反馈控制”,不太明白。另外,图中的各参数和器件的选择是否合理?请cby981541和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楼主:
另:数字地和模拟地是否需要共地呢?

网友A:
请参考以下修改

1.光藕输出端的10K不要,直接连接地线即可;
2.光藕的作用就是对两个地线信系统进行隔离,如果把两个地线连接则使用光藕是多余的;
3.电机绕组与IGBT连接端应该加一个快速恢复二极管对高压110V形成电流释放电路,4007在这里没有任何好处,甚至会带来坏处(慢速管);
4.IGBT下端采用电流检测电阻进行电流反馈控制的意思是“在一般的控制系统中,必须在输入输出之间形成反馈通道,输出的状态返回控制输入,这样不容易失控”,在这个图中对电机调速采用了PWM方式,取样电阻的返回信号是用于调制PWM输出脉宽的;
5.很多元件其实都没有现成的封装,最好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设计;
6.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做个小实物一调试就知道了。

楼主:
IGBT的保护电路是否一定要加呢?

十分感谢cby981541!
看过一篇**,分析IGBT的制造工艺,感觉加保护非常必要。可看过一些电路图,很多也没加。实际中IGBT损坏的概率大不大?

网友B:
参考一下

IGBT高压大功率驱动和保护电路的应用研究 →  http://www.21ic.com/news/html/67/show16129.htm

一种新型实用的IGBT 驱动电路 → http://www.dzkf.cn/html/zonghejishu/2007/0424/1984.html

2、采用光耦合器及CMOS 驱动IGBT
       电路图如图2 所示,该电路自身带过流保护功能,光耦合器将脉冲控制电路与驱动电路隔离,4011 的四个与非门并联工作提高了驱动能力,互补晶体管V1、V2 降低驱动电路阻抗,通过R1、C1 与R2、C2 获得不同的正、反向驱动电压,以满足各种IGBT 对栅极驱动电压的要求。该电路由于受光耦合器传输速度的影响,其工作频率不能太高,同时受4011 型CMOS电路最高工作电压的限制,使+VGE 和-VGE 的幅值相互牵制,并受到限制。

单正向栅驱动IGBT简化驱动电路 →   http://www.165v.com/165v/div/2005-10-24/115-1.htm

楼主:
参照了tyw提供的电路,又做了IGBT驱动电路的修改

因为集成驱动模块比较贵,想采用分立元器件自己搭建。参数取值有什么不妥?

楼主:
上传IGBT电路图片

网友C(2014-01-26):
最直截了当就是用个TLP250,HCPL3120驱动光耦,一个DIP8就全部搞定。建议在你的LAMP两端反并一个快恢复Di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