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36vdc输入输出15w的电源用什么ic好,34063行么?

楼主(2008-03-14):
  我搭了个34063的升压电路如下:但发现输入为8-15v,空载时虽然会升压到18v,可是接上负载后输入竟降为3.2v,输入电流0.89a,输出为14.2v,0.099a,输入为何被拉低了?效率只有50%,  测得a点高电平时间3.5us,周期24us,是否q导通时间太长?

网友A:
文不对题

是输入8-36V还是5-15V?

前者要输出18V,必需用setp-up&down拓朴,后者BOOST即可.

BOOST升压带载差,是电感大了的缘故,效率差,是扩流电路有问题,扩流管CE压降太到3-4个PN结电压,5V供电肯定效率太低.

改进方法:34063 一脚改接到7脚上,2脚串个220R限流电阻,10K电阻改成100R,加快扩流管关闭速度

网友B:
因为几十开关管完全导通,也不能获得你想要的足够多的能

楼主:
哦,对啊。!

  谢PowerAnts的提示!  输入是8-36v,要用升降压的ic才行啊。
用什么ic好?能否推荐下?

网友A:
3~4个叠起来?

汗一个,那不如加扩流了.

网友B:
呵呵,所以才说是骨灰级啊

还要那样用的:-)

但是看到真是笑死我了...

网友A:
广告语: 4核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