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电路竟然不起振,卡了我几天了,哪位高人帮我看看原因

楼主(2008-03-14):
输入AC18~36V,双5V输出,用EE19的磁芯,但是电路没有起振,第一块板,搞来搞去,忽然起振了,电压也很准,4.99v,纹波也很小,就是带载不行,后来不知道碰到哪里,忽然又不起振了,查来查去查不出原因,只好重新做了一块板,还是不起振,好奇怪呀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1412754168.pdf

网友A:
电路整错了吧

把打X处断开先

网友B:
PowerAnts,说说D4、C5、R6R7可能是什么作用啊,

偶感觉是画蛇添足了

楼主:
我把D4,光耦都去掉了,还是不行呀

网友A:
启动电阻太小了,一般需数百K

网友B:
LZ,你把光耦也去掉干嘛?

R1确实太小了,会炸管的

再就是世纪电路的同名端接对了吗?

楼主:
绕组的引脚我都交换试过了的

楼主:
R1从10k,50k,60k,120K,170K,220K都试过了,还是不起振

楼主:
还有个奇怪的现象,启动的时候会烧掉1/2W的功率电阻

R8断了,表面看不出任何的异常,奇怪了.两块板子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