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变压器哪里算错了?

楼主(2008-03-14):
我感觉这个匝数算的太大了,都上十万了,帮我看看哪里错了
电路概述:由24V汽车电瓶得到400V直流电源

性能指标:

电路形式:半桥
工作频率:100KHz
输入:24V 输出:400V
输出电流:1A
额定功率:400W

设计过程如下:

1  由功率400W,选择 EI(E)-50 磁芯,
  该磁芯指标如下
磁芯型号     EI(E)-50
A_max(mm) 51.2
B_max(mm) 43.0
C_max(mm) 15.0
有效截面(mm^2) 230
标准输出功率(w)
50KHZ    100KHZ    200KHZ
300    440    650
2  计算初级绕组
   为保证半桥的安全,最大导通时间为0.8T,那么对一个开关管来说,就是0.8T/2 ,由以下公式:
       E=NA_e(dB/dt)×〖10〗^(-8)   (这个公式在《开关电源(第二版)》)
  E: 磁芯的电感或变压器绕组的感应电压(V)
  N:绕组匝数
  A_e:磁芯截面面积(cm^2)
  dB:磁芯磁密变化(高斯)(磁密方向随绕组电压极性不同而不同)
  dt:磁通变化时间

E  取12V(电瓶电压的一半,因为是半桥结构) ,A_e为230mm^2,dB取0.2T(我看到有的书上算推挽行的电路的时候用的0.2T,所以,我也就用0.2T了),在这个公式里,要用2倍的0.2T,因为半桥要工作在一三象限,dt取0.8T/2
所以,带入计算
        12=N×230×〖10〗^(-2)×((2×0.2)/((0.8×0.00001)/2))×〖10〗^(-8)
所以 N=5217
V_m=[(V_dc-1  )×(N_m/N_p )-0.5]×〖2T〗_on/T
V_m为输出电压,V_dc 为电瓶电压,N_m为次级绕组,N_p为初级绕组
计算得
N_m=118805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

高手帮忙啊

网友A:
应该是
12 = (N×230×〖10〗^(-6)×(2×0.2))/((0.8×0.00001)/2))
结果为0.52匝。

楼主:
re

公式里的Ae单位是cm^2,
磁芯的单位是mm^2
,把磁芯的参数带入应该是×【10】^(-2)呀,怎么是×【10】^(2)呢?

网友A:
全用国际单位制单位,是比较好的习惯,不容易出错。

楼主:
re

难道是书上公式印错了?
,如果带入mm的话倒是匝数少了很多

楼主:
re

还有,用你的方法算,结果是52啊,不是0.52

网友A:
以前教书时

学生计算出电线杆的高度是1.2米,让我好骂一顿,那是栏杆,不是电线杆。
现在你的计算也差不多。
继续计算一下,400W输出要用多粗的线,你的窗口放得下52匝线吗?

网友B:
单位很重要

磁密,有的书上用特斯拉,有的用高斯;
面积,有的用mm2,有的用cm2

最好自已整理成基本单位

楼主:
是书上印错了

如果都带入国际单位,不考虑公式里的10^(-8), 就没问题了

网友A:
书上没有印错

不知道楼主怎么计算的。